电源带有100mv左右的噪声,应该如何有效地滤除?

楼主(2023-01-03):
开关电源过来的直流电上面带有 100mv 左右的噪声,应该如何有效地滤除?

网友:
可以考虑加一级调制器 LDO 产品稳定电源,或者考虑适当的去耦电容滤除纹波。

网友:
低频纹波是与输出电路的滤波电容容量相关。由于开关电源体积的限制,电解电容的容量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导致输出低频纹波的残留,该输出纹波频率随整流电路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
加大输出低频滤波的电感,电容参数,使低频纹波降低到所需的指标。
采用前馈控制方法,降低低频纹波分量。

网友:
    减小输入输出回路的面积

网友:
    可以先加LC滤波器整体滤波,各模块单元单独滤波(通过LDO转或者单独滤波器滤波),根据负载的大小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