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的ZD208是18v电压吗

楼主(2023-01-03):
这个电路中的ZD208是18v电压吗,几w,这个是2个三级管

网友:
看符号是稳压管吧,双向稳压。

网友:
双向限幅,建议看一下变频器的书籍,就明白了

网友:
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变频)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一般逆变器是把直流电源逆变为一定的固定频率和一定电压的逆变电源;对于逆变为频率可调、电压可调的逆变器则称为变频器。除了调速以外,变频器还有节能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风机、水泵的应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