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电容滤高频 大电容滤低频?

楼主(2023-01-03):
我知道这是个基础的东西,但今天用ADS仿真,发现小电容的确是让高频通过低频通不过,但是大电容低频高频都能通过,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是实际模型,电容会有等效电感,而随着电容增大,等效电感也会增大,大电容滤低频,也就是说这个等效电感阻断了高频的通过,让低频通过了,是这样理解吗?

可我还有一个疑惑,这个等效电感为什么能让低频交流通过,交流信号通过频率的高低与等效电感的大小有关是吗,也就是说这个等效电感再大一点,那么低频交流信号也通不过了是吗,就是说一个无限大的电容可以阻断任何交流信号,因为他的等效电感也无限大,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容抗 Xc=1/ (2*pi*freq*C)、感抗Xl=2*pi*freq*L、谐振=1/(2*pi*freq( √L*C))
数学是科技之母!

网友A:
你测试时,应该是将电容串联在电路中,要不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串联时,阻抗如foxman所说,Xc=1/(w*c),其中w角频率,c是电容,当角频率w固定,c越小,此时Xc就越大,阻抗越大,允许通过的电流越小,当电容值小到某个程度,即阻抗大到某个程度,此时可等效为断路;反之,电容越大,阻抗Xc越小,则电容大到某个程度时,此时相当于短路。细心一些你会发现,某些系列手机会将接地点通过100pF接地,等效短路且隔直;并联则相反。

网友:
电感-可类比。
电容电感常被用于滤波,振荡,阻抗匹配等,简单点,就是它的计算公式,就可以了解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2023-02-09):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时,应该是将电容串联在电路中,要不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串联时,阻抗如foxman所说,Xc=1/(w*c),其 ...

将接地点通过100pF接地,等效短路且隔直

这句话我说明一下   在低频世界中  是这样理解没错
因为可能会有人搞混   既然这样
为啥射频通路上的DC Block   不一律放100pF就好?
答案是  高频世界中   要考虑寄生电感   那就会有谐振频率
只有当信号频率  等同电容的谐振频率时   才会等效短路且隔直
所以WIFI 2.4G的DC Block  其值会比WIFI 5G大  道理在此
因为频率较低

总之  电容不同电阻  具备频率选择性
其值大小会牵扯到频率高低  要用谐振频率思考
不管是串联’  还是并联  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