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环路面积大,为什么影响EMC,谁能给我解释下?

楼主(2023-01-03):
环路面积大,为什么影响EMC,谁能给我解释下?

网友:
    对于电磁干扰来说,本质就是回流也即环路的问题,差模就不用说了,是环路,共模和大地又构成环路,
所以减小电磁干扰就要避免形成大的环路。

网友:
    可以想象下电流路径是一个圈,圈越大,辐射越大

网友:
    环路跟覆铜对射频特别有影响,对EMC要求高的要尽量减少、剪短走线

网友:
    环路大 磁通量  然后有电流产生 。。。。。。。。。。。。

网友:
EMC问题之一就是要减少回路电感。回路电感=信号路径自感+返回路径自感-2x它们之间的互感。(忽略其他线的串扰等外界因素)。解决办法就是增大互感,也就是信号和返回路径紧耦合

网友(2025-02-15):
    怎么理解这个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