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带宽优化的问题

楼主(2023-01-03):
    现在在做一个3dB定向耦合器,想对一些几何尺寸进行优化,指标要求主要关注的参数是s21和s31的带宽(带内允许误差正负1.5dB),请问在CST里要优化某个指标带宽的话应该怎么做,怎么对optimizer进行设置?

网友:
    建议看一下cst自带的例子,有一个是关于优化的

网友:
    选择S参数为优化目标,频率选择range,选择需要优化的参数并设置其优化范围和采样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