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传输距离为10KM的光模块,实际传输距离大于2KM就不通了是为什么

楼主(2023-01-03):
    光纤收发器上的光模块标注传输距离为10KM,实际使用中距离大于2KM后就不通了。
    测试发光功率和接收灵敏度都符合厂家的技术指标要求,发光功率在-7dBm左右。用衰减器加衰减到-23dBm,测试也没有问题。
    实际使用中,当传输距离大于2KM之后就不通了。
    请哪位大神解答一下是什么原因?
    使用的光模块信息为:单纤千兆光模块 1550nm波长 激光器类型:FB

网友:
    应该是经过光纤传输后,光信号抖动过于严重,无法锁定,有条件建议看一下传纤后光功率和眼图,看失真严重木。

网友:
    其实真正有意义的参数就是收光功率。如果你2KM后收光功率低于灵敏度,确实就不通。
    你研究的重点是收光值为多少,而不是传了多少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