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里面的平面波到底有何用处?感觉用了它,什么参数都测不了

楼主(2023-01-03):
    像什么透射系数之类的,我现在完全不知道这东西干嘛用的。

网友:
    可以先了解一下在微波哪些领域需要使用平面波分析问题,知道这些,仿真这些题目的时候软件里也要用到平面波。

网友:
    一切远离发射源的辐射环境都可以使用平面波作为功率来源,比如Radar Cross Section、缆线的电磁感应等等。

网友:
    仿真中使用探针在你需要的位置探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