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vavg(Asset, Lead, Lag, Alpha)

楼主(2023-01-03):
    movavg(Asset, Lead, Lag, Alpha)这个函数是求平均的吗?里面Asset, Lead, Lag, Alpha分别是什么意思?
    比如,我现在有个序列数AA,我想求他的前10个平均数,即AVG(AA,10),用MATLAB怎么写?有个写程序化均线的帖子里写过一个代码“[Short5, Long20] = movavg(IF, 5, 20);”,请问这个就是求5日跟20日均线的对吗?

网友:
    你说的是faruto那个简单的均线策略代码吧,你可以在命令窗口自己写个看看不就知道了,help里有example

网友:
    movavg这相当于一个双均线函数,Asset是画线的标的品种,Lead是快速均线的周期数,Lag是慢速均线的周期数,Alpha是均线的种类(好像有0,1,2。。几个参数吧代表不同的均线类型比如简单平均呀,加权平均什么的),注意的是快速均线的周期要比慢速的小哦

网友:
    movavg是一个取移动平均很好用的命令。
之前对于一个股价序列wdata,为了取ma5和ma20,我不得不写好几个循环。
    其中ma5是
    for t=i-4:i
    ma5(t,1)=wdata(i)/5+ma5(t,1);
end
    还需要考虑到初始项,不能让数据发生溢出,比如出现wdata(0)或者wdata(-1)这样的项。
    而使用movavg命令的话,代码就简化成了
    [ma5,ma20]=movavg(wdata,5,20);
ma5就直接成为了时间段为5的移动平均项。其中ma5(1,1)=wdata(1,1)/5 ,ma5(2,1)=sum(wdata(1:2))/5。
    而不需要考虑最前端的数据了。拿来用的时候直接从ma5(20)与ma20(20)开始使用,数据就是正常的了。
    [Short, Long] = movavg(Asset, Lead, Lag, Alpha)
    最后一项可以添加alpha,默认为0,简单的移动平均。0.5意味着平方根权重的移动平均,1意味着线性移动平均,2意味着平方权重的移动平均。e意味着指数权重的移动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