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TN问题

楼主(2023-01-03):
    为什么OTN现在在网业务阿卡最多传88个波,华为最多传80个波?DWDM却可以传送160个波(C+L)?OTN可以实现这么多波段吗?为什么?

网友:
    一般C波段就是80波。88波应该是C波段再加一个波段(只多8波的话估计应该是粗波分用的波段)。
    OTN理论上应该也可以用L波段,不使用应该是经济方面的考虑。

网友:
    DWDM和OTN 都可以实现C+L 160个波道,与两套C 80个波道的系统相比只是减少2根光缆纤芯的使用,但成本不划算,所以基本没有厂家推的。

网友:
    有时候,理论上可以实现不代表技术上可以实现,而要在现实中实现,需要考虑的因素特别多,经济性、实用性、耐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