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13采集问题

楼主(2023-01-03):
大家用过CS5513吗?参考源使用2.5V,v-接地。差分输入ADC芯片。手册上写的测量范围为参考源的+-80%,按道理应该是+-2V,为什么我测得的范围是+1.5~-0.4V左右呢,求解各位大神们。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仔细看datasheet,上面关于供电部分说的很清楚。正负电源供电加起来应该是5,所以楼主应该±2.5V供电。

网友:
80是标准值,实际范围是72%到88%,但是-0.4就有些怪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后端算法有问题,或者你的电源V-有问题,只能排除法来试了。

网友:
应该是±2.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