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电路板为什么要进行漂洗处理?

楼主(2023-01-03):
SMT贴片电路板为什么要进行漂洗处理?

网友:
在PCB装配或修改过程中使用的某些材料可导致严重的电路功能性问题。

网友:
如果在焊接后不加以清除,焊剂会劣化 PCB 的表面绝缘电阻,在该过程中会给电路性能造成严重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