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芯片是可以把电压从5V转到3.8V的?

楼主(2023-01-03):
请问有什么芯片是可以把电压从5V转到3.8V的?

网友:
我是用于NBIOT这种的,主要是M5312于M8321这种芯片之类的,这种电源的最大额定的电流可以达到500ma。

网友:
LT3021 其实现在的大部分LDO都可以的,选择adjustable 外部匹配电阻就可以得到任意的电压。

网友:
很多LDO都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

网友:
LDO和DC 芯片都可以搭啊,看输出电流要求跟纹波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