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化lora SOC芯片

楼主(2023-01-03):
ASR6601为目前首颗国产化支持LoRaWAN低功耗广域网无线通信SoC芯片。ASR6601在单芯片上集成了通用微控制器和射频单元(SX1262),包括射频收发器,调制解调器和48 MHz 主频、ARM Cortex M4架构mcu
ASR6601是完整意义的LPWAN SOC无线通信芯片,该芯片集成了LORA射频收发器、调制解调器和32位RISC MCU。
LORA射频收发器从150 MHz到960 MHz连续频率覆盖。调制解调器支持LPWAN用例的LoRa调制和传统的(G)FSK调制。调制解调器还支持在发送和接收时进行BPSK调制(G) 发送和接收中的MSK调制。采用ASR6601设计的LPWAN无线通信芯片;为LPWAN应用提供了超长距离、超低功耗的通信芯片;ASR6601具有高灵敏度低至-148dBm,最大发射功率可达+22dBm。这使得该芯片适用于长距离LPWAN,具有较高的效率。整个芯片封装尺寸非常小,QFN 6 mm x 6 mm/QFN 8 mm x 8 mm
ASR6601芯片特性
SX1262 IP授权+Arm Cortex M4内核
● 频率范围:150MHz~960MHz(兼容SX1262频段)
● 最大功率+22 dBm射频输出
● 高灵敏度:-148 dBm
● 支持Class A/B/C/AliWAN协议
● 在LoRa调制模式下可编程比特率高达62.5 Kbps
● 在(G)FSK调制模式下可编程比特率高达300 Kbps
● 前导码检测
嵌入式内存(高达256 KB的Flash和64 KB的SRAM)。
● 多达42个可配置GPIO:3 x I2C、1 x I2S、4 x UART、1 x LPUART、1 x SWD、3 x SPI,1 x QSPI和2 x WDG
● 4 x GPtimer、2 x Basic Timer、2 x LP Timer和1 x Sys Ticker
● 48MHz ARM Cortex-M4 CPU
● 4通道DMA引擎x 2
● 嵌入式12位1 Msps SAR ADC
● 嵌入式12位DAC
● 32.768KHz外部晶体振荡器
● 32MHz外部晶体振荡器用于射频部分
● 内置4MHz RC振荡器
● 嵌入式内部高频(48MHz)RC振荡器
● 嵌入式内部低频(32.768 KHz)RC振荡器
● 嵌入式内部锁相环产生48MHz
● 嵌入式3 x OPA
● 嵌入式2 x低功耗比较器
● 嵌入式LCD驱动程序
● 嵌入式LD、TD、VD和FD
● 支持AES、DES、RSA、ECC、SHA和SM2/3/4
● 封装:QFN48,6 mm x 6 mm(ASR6601CB) GPIO 26个
      QFN68,8 mm x 8 mm(ASR6601SE)GPIO 42个
该系列有两个型号ASR6601SE/ASR6601CB 封装及FLASH/SRAM不同
可以使用KEIL开发,也可以使用Makefile的方式进行编译烧录。

芯片内部框图:
芯片最小系统原理图:

ASR6601测试版

网友A:
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主要是射频匹配问题,注意射频电路的阻容感参数,及其射频线走线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