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端口如何修改相位

楼主(2023-01-03):
    最近做一个E-T接头,要求2个端口的相位相反,其驻波才有效。如何修改端口相位,保证仿真开始时,两个端口相位相反呢?

网友:
    两个端口相差180°即可

网友:
    在瞬态求解器中的端口设置处,选择all,同时列出端口,修改其端口相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