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保险丝

楼主(2023-01-03):
保险丝也叫电流保险丝,就是当我们的电流超过我们的额定电流的时候,电路发生电流过载,这时候我们的保险丝就起到了保护后级电路的作用。

常用分类保险丝:一次性保险丝和自恢复保险丝,一次性保险丝有时候有点胜过自恢复保险丝,假设有一段某一天电路总是电流过载,然后自恢复总是在自恢复的状态,对于排查会带来一定困难,这时候用一次性的保险丝可以更加方便。

通常向我们的电子产品使用自恢复的也比较多,用的场合比如说我们的输入/输出接口的保护,CPU的保护,电机失速的保护,音频电路的保护,电池充电器的保护,源转换器的保护,通讯设备的保护,过热的保护。

选型注意耐压值的选择,一般,保险丝是串联在电路中的,上面的电压很小。在保险丝起保护作用熔断时开路,电源电压会直接加在保险丝两端,所有,保险丝耐压值需要大于电源的电压,并留合适的余量。保险丝额定电流的选择要大于正常使用时的工作电流。

在选型的时候,需要考虑保险丝使用的温度情况,保证在整个温度范围,保险丝都不会误熔断,留余量25%以上。

根据熔断速度:特慢速保险丝(一般用TT表示)、慢速保险丝(一般用T表示)、中速保险丝(一般用M表示)、快速保险丝(一般用F表示)、特快速保险丝(一般用FF表示)。

慢熔断保险丝比快熔断保险丝的抗浪涌能力要强。慢熔断保险丝它对瞬间脉冲电流的承受能力要比快熔断丝强,它可以抵抗开关机的时候带来的浪涌电流的冲刺而不动作,这样就保证了器件的正常工作。纯阻性的电路(浪涌极小)或者需要保护一些比较敏感的贵重元件的电路中就一定要采用快熔断丝。一些容性或者感性的电路(开关机时候的浪涌)、电源输入或输出部分最好都采用慢熔断保险丝。

总结
耐压值的确定。
耐电流的值的确定。
工作温度的范围的确定来确定熔断值。
确定产品的类型,选择是快熔断还是慢熔断的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