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添加器件,怎么让位号从最小的开始排布呢

楼主(2023-01-03):
    复用原先的设计,位号不变,新添加器件,怎么使位号从例如C1,这种最小的开始呢,而不是跟着复用的设计位号后边排布

网友A:
    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B:
    又一个强迫症患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的吧。

怎么设置呢

网友:
    应该是自动从最小开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强迫症患者😂

只要是位号有的都上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位号有的都上千了

大概给出三种解决方案,楼主可参考下:
一、忽略影响,接受位号过千;
    二、全部重设为?,重新编号;
    三、将新增的改为双字母或其它单字母,例如RA?、RB?、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