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元器件总是有虚焊的,是不是锡膏可以加助焊剂的?

楼主(2023-01-04):
我们做小批量的贴片,用的是抽屉式回流焊,但是每次做BGA的元器件的板,总是有焊接不亮的,我怀疑是锡膏的问题,锡膏是不是可以加助焊剂的?

网友:
    抽屉式的炉子本身温度设定就不如平常的回流炉,再加上锡膏质量不好,焊接肯定会有问题,买几瓶好一点的锡膏,成本虽然贵一点,但是能保证质量,你说对吧

网友:
    炉温温度问题,跟锡膏没关系

网友(2023-04-11):
    抽屉式回流焊实际温度怎么样,要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