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m与mo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1-04):
mim与mos有什么区别,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是指mim和mos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mim和mos电容

好的,谢谢

网友(2023-05-08):
    MIM 电容就是极板电容,两层金属间电容。电容值相对精确。
MOM 电容是金属条之间的电容。电容值大一些,但不太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