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F407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01-04):
请教关于STM32F407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STM32F407通过USB HS 加外置PHY为USB3300,往U盘中写数据,直接上电运行没法向U盘内写数据,硬件仿真(keil mdk)环境下,发现是Appli_state没法进入到APPLICAtiON_READY(用cube mx生成的程序,用过的应该都知道)只能到state。之后偶尔有一次,硬件仿真环境下手动单步执行了几次while(1)循环,然后点了全速运行,竟然能进到ready了!!!求问怎么回事?

网友:
提到了Appli_state无法进入,那么就需要继续找为什么无法进入,是哪一部分的执行结果影响到这个状态了,一级一级往前溯源,这样就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了。

网友:
改代码就是USB枚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