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中过孔位置提示了这样的DRC错误信息是因为什么呢?

楼主(2023-01-04):
allegro PCB中过孔位置提示了这样的DRC错误信息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在CM设置里,这个VIA没有添加到Physical的Vias里面啊?

网友:
    因为打开了Via List检查开关,而所用的过孔不是CM中定义的过孔,所以会有DRC

网友:
    physical规则中没有添加对应的封装。

网友:
    是不是盲埋孔到孔叠到一起了

网友:
    CM里的physical没有添加对应的via pad st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