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器件笔记-电阻参数和选型

楼主(2023-01-04):
电阻按封装分为直插、贴片与印刷电阻(有些电阻直接印刷在PCB上)。

1.电阻的参数

电阻的参数主要有:精度、温度系数和功率三个。
1.1 精度

一般有0.1%、1%、5%、.10%、15%、25%等。一般精度越高价格也越高。有些场合需要使用高精度的电阻,好钢用在刀刃上。一般高精度电阻选用0.1%的精度。

电阻上的标号比如10W1RJ:功率10W,电阻为1Ω,精度是J±5%。精度具体见下表
字母    精度    字母    精度
L    ±0.01%    P    ±0.02%
W    ±0.05%    B    ±0.1%
C    ±0.25%    D    ±0.5%
F    ±1%    G    ±2%
J    ±5%    K    ±10%
M    ±20%    N    ±30%
1.2 温度系数

温度系数的单位为PPM(百万分之一),一般的电阻阻值会随温度的上升而上升,对于环境温度变化很大的情况需要着重考虑这以参数。否则可能导致电阻精度变差,整个仪器不能正常使用。如果在温度变化范围很大的情况下,推荐选用的电阻的温度系数一般在25PPM以下,温度系数低越低,价格就越贵。

比如现在有一个阻值都为100kΩ( 100 × 1 0 3 Ω 100\times10^3\Omega 100×103Ω)的电阻,电阻的温度系数为20PPM( 20 / 1 0 6 20/10^6 20/106),当温度每升高1℃,电阻1的阻值要增大 2 Ω 2\Omega 2Ω

20 × 100 × 1 0 3 1 0 6 = 2 Ω 20\times\frac{100\times10^3}{10^6}=2\Omega 20×106100×103=2Ω
1.3 功率

同样都是10欧姆的电阻,为什么有的电阻个头很巨大,有的电阻个头很小呢?区别在于功率,比如有两个102的电阻,一个为100W,另外一个是10W,由功率的公式:P=IR,第一个电阻可以流过的最大电流为3.16A,第二个电阻可以流过的最大电流为1A,实际使用的时候需要打个折,打个8折,打个6折,第一个电阻流过的电流不要超过2.5A,第二个电阻可以流过的电流不要超过0.8A.设计电子产品一定要留有裕量,并且要留足裕,我们为人处世亦该如此。常用贴片电阻的封装与功率等效关系如下:
标号    功率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1210    1/3W
1812    1/2W
2010    3/4W
2512    1W

一般贴片电阻功率最大1W,有些大功率场合还是要用直插电阻。

对于晶圆电阻其封装和功率有
标号    功率
0204    1/4W
0207    1/2W或1W
0411    2W
0617    3W
2.电阻的命名规则
2.1 贴片电阻

贴片电阻上面会写字,通过上面的字就能读出此电阻的阻值。
2.1.1三位或四位数标识

贴片电阻上的数字一般为3位或者4位,最后一位为10的幂最后一位之前的数为乘数。

    102:10*10^2=1kΩ
    1001: 110*10^1=1kΩ

两个都是1kΩ,有什么区别呢?有一种说法是精度1%以上用4位即1001,在1%以下(2%、5%、10%)用三位。
2.1.2 带R标识

如果电阻上面写了R,就把R当小数点。

    2R2:2.2Ω
    24R3:24.3Ω
    R100:0.1Ω
    5R6:5.6Ω

2.1.3 两位数加数字

有一种电阻上面写了3个字,前面两个是数字,而最后一个字为字母就要特别要小心,前两位代表乘数,最后一个字母代表幂。

    29B:29从图中查到是196,B为10,则29B=196*10=1.96kΩ。

2.2 直插电阻

对于直插电阻,常用的是色环标识。

3.其他电阻

还有很多作为传感器的电阻,比如热敏电阻,热电阻,光敏电阻,湿敏电阻,压敏电阻等
3.1 热电阻

热电阻**用途是工业测温一般有PT20,PT100,PT1000,CU50等

测井仪器如果要测量210摄氏度的高温就可以选用PT100和PT1000热电阻作为传感器。
3.2 光敏电阻

红外夜视监控探头一般采用光敏电阻来检测光线强度,当天黑以后,光线变弱,光敏电阻的阻值变大,达到阈值就开启摄像头的红外灯板。
3.3 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分为NTC和PTC,前者随温度的上升电阻变小,后者随温度的上升电阻变大。

功率型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开关电源中防止开机电流过大等。

PTC用途:温度传感器恒温加热

网友:
电阻在电路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是用来稳定和调节电流和电压。可作为分流器和分压器。也可做为电路中的匹配负载。有的电阻还做电流检测使用,用于电流->电压的转换。还有用作RC电路的。可以说是电阻在电路中出现的是非常频繁。

网友:
电阻的种类非常的多,根据阻值的可变性,可分为固定电阻和电位器。固定电阻我们按照字面意思就知道,这种的电阻的阻值是固定不变的,并且这种电阻都是具有自己的标称阻值的。理想的电阻是线性的,即电阻上的电压是与流经电阻的电流成正比的,U=IR。

网友:
电阻又分为碳质电阻、金属膜电阻、金属氧化膜电阻、线绕电阻、水泥电阻等。一些特殊的电阻,如热敏电阻、压敏电阻、敏感元件,其电压与电流的关系是非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