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FPGA的专用时钟引脚区别?

楼主(2023-01-04):
有人告诉我如果时钟没从专用的管脚进入,则不能走全局时钟网络。但今天我突然发现我的MAX II里的两个时钟在硬件上都没从专用的时钟管脚输入,但布线的时候还是走了全局网络,其中的3、4就是。是不是cpld资源少,所以没关系?

网友:
    时钟从专用引脚进FPGA,有专门的走线直接进GCLK驱动,如果不走专用引脚进,也可以进,但是要经过其他走线资源,增加延时。一般建议走专用引脚,这样延时小,而且延时固定,这个在高速系统里很重要。

网友:
    在多时钟系统里就需要用到多个时钟引脚啊!所谓的时钟引脚其实就是一个输入驱动器,因为时钟需要驱动的电路多,负载大,又需要延时小,所以需要大的驱动能力。芯片提供的几个全局时钟引脚没有区别,可以随便选择用,方便pcb走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