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PGA的时钟抖动?

楼主(2023-01-04):
什么是FPGA的时钟抖动?

网友:
时钟抖动是指芯片的某一个给定点上时钟周期发生暂时性变化,也就是说时钟周期在不同的周期上可能加长或缩短。它是一个平均值为0的平均变量。

网友:
时钟抖动是指芯片的某一个给定点上时钟周期发生暂时的变化,即相邻两个时钟周期之间存在差值。这个误差是时钟发生器内部产生的,和晶振或者PLL内部电路有关,时钟信号传播过程中的噪声对其也有影响。

网友:
时钟抖动有两种类型:确定性抖动和随机性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