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输出的隔直电容算算是匹配网络的一部分吗?

楼主(2023-01-04):
做好的功率放大器的匹配电路,隔直电容为200pf,经过L型匹配网络,负载50欧姆;因为是从隔直电容一端往PA里面看的做的匹配电路,
现在的问题是:
隔直电容和匹配网络算是一种怎么关系,怎么理解这二者,隔直算是匹配网络的一部分吗?

网友:
不应该算作匹配电路,就是隔直。所以容量不要太大了(几匹就行),容量太大的器件自谐振一般都比较低,在高频段容抗不一定好和频率有关系。

网友:
根据描述
你的频段肯定比较低,你现在的应用应该是隔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