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24V转12V稳压电路

楼主(2023-01-04):
求大佬推荐一款DC24V转12V稳压电路,给15寸显示器供电,功耗大概6~11W,类似于这种,推荐一款合适的芯片。

网友:
    这种芯片比较多呀,TI官网上可以搜索一下,集成开关的,集成电感的,任君挑选

网友:
    直接使用7812试试。

网友:
    24V转12V,用个MOS管,2分之1的PWM方波控制,就可以直接转了。那问题其实就是方波的生成了,用个555芯片就可以。

网友:
    DCDC多的是吧!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