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中对时钟的使用有哪些?例如分频

楼主(2023-01-04):
FPGA设计中对时钟的使用有哪些?例如分频

网友A:
FPGA芯片有固定的时钟路由,这些路由能有减少时钟抖动和偏差。需要对时钟进行相位移动或变频的时候,一般不允许对时钟进行逻辑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芯片有固定的时钟路由,这些路由能有减少时钟抖动和偏差。需要对时钟进行相位移动或变频的时候,一般不 ...

这样会增加时钟的偏差和抖动,还会使时钟带上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