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专家,两层电路板的覆铜,什么时候选择两面均覆,什么时候 仅选择一面覆铜呢?

楼主(2023-01-04):
请问专家,两层电路板的覆铜,什么时候选择两面均覆,什么时候 仅选择一面覆铜呢?

网友:
    有必要么,一般都是双面覆铜啊

网友:
    如果能保证一面是全地平面的话,可以只铺一层。

网友:
    如果可以做到一面全是地,一面全是线和器件,那只要保证一层地平面即可。如果两面都存在走线,那最好是在走线的另一面铺上地平面。确保每个信号的线下方有地平面回流。

网友:
    覆铜可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
    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
与地线相连,减小环路面积。

网友:
    网格覆铜,这些地连线就会影响美观。而大面积覆铜,如果过波峰焊时,板子就可能会翘起来,甚至会起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