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如何把不同的天线尺寸所对应的S参数,增益画在一张图上?

楼主(2023-01-04):
CST中如何把不同的天线尺寸所对应的S参数,增益画在一张图上?

网友:
    用参数扫描功能:
在求解器设置中打开"parameter sweep"对话框进行设置

网友:
    对于增益,我没有看过,但你可以试试是否能这样:
    在parameter sweep模板中的result watch选项中先后处理模板(postprocessing template)。
假设你要看在f=2.1GHz时天线的增益随某尺寸的变化,则选0D results--Farfield,再在弹出对话框中作进一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