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发合一型OTU,及具体的应用实例是怎样的?

楼主(2023-01-04):
    收发合一型OTU,及具体的应用实例是怎样的??

网友:
    收发合一OTU就是接收OTU和发送OTU做在一块板卡上,有利于提高集成度;还有一种支、线路合一的OTU,是指不经过电交叉,支路直接连接线路的OTU,主要为了降低功耗节约成本,代价是没有调度和保护功能。

网友:
    最早的时候,是收发分开的OTU单盘,后来发展到收发合一的单盘,主要在40波80波DWDM系统使用,或者48/96波OTN系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