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测试时候浪涌过了脉冲群没过什么原因?

楼主(2023-01-04):
EMC测试时候浪涌过了脉冲群没过什么原因?

网友:
    很正常
    浪涌能量大,但是谐波频率并不高,主要是能量吸收器件
脉冲群高频分量很大
二者机理完全不一样
所以,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1,浪涌只是一个瞬态能量,如果EUT内部有瞬态抑制的二极管等器件,就可以起到防雷击的作用,也就是能通过浪涌测试。2,脉冲群测试不通过,可能是EUT没有频率吸收的器件

网友:
    浪涌发生器的能量大。脉冲就是电压或电流的波形象心电图相关信息上的脉搏跳动的波形,脉冲有干
扰脉冲和信号脉冲什么是脉冲信号 :瞬间突然变化,作用时间极短的电压或电流称为脉冲信号.它可以
是周期性重复的,也可以是非周期性的或单次的。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