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烧录程序方式

楼主(2023-01-04):
求助,请问大佬FPGA如何通过网口或者tf卡烧录程序,急急急!!!

网友A:
1.一般的FPGA的程序都是存放在外部flash中的,简单的,比如spi flash
2.FPGA与flash之间是基于spi协议通信的
3.上位机用网口将程序发给FPGA,FPGA将数据解析,然后用spi的方式写入flash中
4.过程很简单,但其实有很多细节需要考虑的

网友:
FPGA 都有自带的JTAG接品,如果想使用网口或者TF卡,那就需要加一颗转换芯片,转换为JTAG. 或者FPGA 自带网口或者 tf PHY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一般的FPGA的程序都是存放在外部flash中的,简单的,比如spi flash
2.FPGA与flash之间是基于spi协议通信 ...

这个方法是对的,同事的项目以前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