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信号铜皮之间距离问题,常规操作又会是如何

楼主(2023-01-04):
    理论来说,射频的会有区别,不同的电源与电源之间;电源和地之间;可能还有别的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铜皮之间的间距,常规28v以下0.5mm间距足够。28v以上根据电压高低来决定间距。射频区域一般不会大面积敷电源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铜皮之间的间距,常规28v以下0.5mm间距足够。28v以上根据电压高低来决定间距。射频区 ...

    我就是想问铜皮之间的间距设置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