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把普通孔设置成背钻孔的方法

楼主(2023-01-04):
一个做好的板子,可以把现成的孔直接改成背钻孔吗?还有通孔PIN能改成背钻PIN吗?

网友:
可以改,但是你想工作量小那是不可能的,要保证背钻孔周围有足够的安全间距不被钻头钻掉;通孔PIN改背钻貌似只有压接器件PIN才行,焊接的不行

网友A:
    给需要的孔和pin添加背钻属性就可以的。但是和楼上那位答复的一样,需要背钻的via和pin周围都有安全间距,这个需要手动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需要的孔和pin添加背钻属性就可以的。但是和楼上那位答复的一样,需要背钻的via和pin周围都有安全间距, ...

你说的这属性我不会弄,我现只会搞网络的,给网络加背钻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需要的孔和pin添加背钻属性就可以的。但是和楼上那位答复的一样,需要背钻的via和pin周围都有安全间距, ...

楼主:
    我是改通过网络来加背钻属性的,但有些孔就是不能指定成背钻孔

网友B:
    要在manufacture下找到NC,然后是backdrill set up and analysis下,设置表底层的背钻层面。不是你给网络增加了背钻属性就能显示出来的。新版的17.2下,可以设置背钻后的间距,而后会自动产生一个禁布区,对于背钻后有干涉的部分自动报错。你可以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manufacture下找到NC,然后是backdrill set up and analysis下,设置表底层的背钻层面。不是你给网络增 ...

解决了,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