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获取鼠标点击层的层名

楼主(2023-01-04):
    想要用程序在fab层中的空白处写一些文本信息,但是fab层有多层,请问有没有方法可以获取到当前鼠标点击的是哪一层啊?

网友:
    你这个想法真的很实用,平时用的时候也就点击,没有考虑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不是抓層面.
    目前層面是你指定的. 所以要就用看的, 不然就自己指定層面.

    好的,感谢!

网友:
    1、只能获取当前哪些层是打开的。和鼠标点击没关系。
    2、想放点什么东西到pcb上,需要去option里面手动设置class和sub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