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KIT2单片机和电脑的MAPLAB软件连接时出错

楼主(2023-01-05):
这个是c的程序,编译都没问题,准备把程序考入单片机时发现一直提示pic kit2 not found,笔记本的maplab和单片机没接上。
像下图一样,一直就这一个小灯亮着,板子的显示屏也没反应。我头一回接触这种东西,还望大家帮我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检查设备管理器里面驱动安装状态。

网友:
如果是固定的连接方式的话,检查USB水晶头与板子是否连接好接好。我们一般用KIT3或者ICD

网友:
板子是否供电正常,或者是否有设置用烧录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