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的选型和应用介绍

楼主(2023-01-05):
压敏电阻是一种用得最多的限压器件。压敏电阻有碳化硅压敏电阻和氧化锌压敏电阻。 常用的是氧化锌(ZnO)压敏电阻,它主要是以氧化锌为原料,添加多种微量金属氧化物,经混合成型,烧结装配而成的一种过压保护器件,它的外面包封环氧树脂(可添加颜料)。 它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它是并联于电路中的。当电路在正常使用时,压敏电阻的阻抗很高,漏电流很小,可视为开路,对电路几乎没有影响。但当一很高的突波电压到来时,压敏电阻的电阻值瞬间下降(它的电阻值可以从MΩ(兆欧)级变到mΩ(毫欧)级),使它可以流过很大的电流,同时将过电压箝位在一定数值。由于压敏电阻的突波承受能力取决于它的物理尺寸,因而有可能获得不同的浪涌电流值。

过压防护器件压敏电阻的选型:
 压敏电阻器应该在其额定的参数条件以内工作,否则有可能导致压敏电阻发热劣化、甚至击穿的后果。压敏电阻的失效模式主要为短路,如果短路时间过长,会发生爆炸、起火,损坏周边的部件;也有可能出现开路。

    Un压敏电压的选取
 根据电源电压选取。充分考虑到电网(或电路)工作电压的波动幅度, 选取压敏电阻的压敏电压值时,要留有足够的余量。还有就是还要考虑到连续施加在压敏电阻两端的电源电压,选用压敏电压高一点的压敏电阻,可以降低故障率,延长使用寿命,但残压略有增大。

    Ip通流量的选取
压敏电阻的标称放电电流应大于要求承受的浪涌电流或每年可能出现的最大浪涌电流。标称放电电流应按压敏电阻浪涌寿命次数定额曲线中冲击10次以上的数值进行计算,约为最大冲击通流量的30%(即0.3 IP)左右。

    Vc箝位电压的选取
压敏电阻的箝位电压必须小于被保护的部件或设备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即安全电压)。

过压防护器件压敏电阻运用领域:
 压敏电阻具有价格便宜、抗浪涌能力强、电压范围较大的特点,使其拥有相当广泛的运用。优恩半导体压敏电阻主要应用在汽车电子、电力系统、开关电源、安防系统等领域。
 在直流回路中要求UN>(1.8~2)Udc,交流回路中则要求UN>(2~2.5)Uac,而信号回路中则需满足UN>(1.2~1.5)Umax。同时在选择是注意避免残压值过高损坏被保护电路即Vc值选择不能过高。

网友:
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征,当过电压出现在非线性压敏电阻两端时,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

网友:
当加在压敏电阻两端的电压低于其阈值电压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它相当于一个阻值无穷大的电阻。也就是说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其阈值时,它相当于一个断开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