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脂称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01-05):
体脂称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好象是测电流,根据身体的电阻推算

网友:
    人体脂肪秤是除了可测量体重外还可以测量脂肪、水分等的称重计

网友:
    脂肪导电率和肌肉导电率不一样,肌肉水分多,电阻小,

网友:
人体脂肪秤的原理是肌肉内含有较多血液等水份,可以导电,而脂肪是不导电的。因为体内电流的通道导体是肌肉,从电流通过的难易度可以知道肌肉的重量,由此可判断,在体重的比例。

网友:
某种频率电信号通过人体时,脂肪部分比肌肉和人体的其他组织“阻抗”值更高。利用一个安全的特定频率电信号通过人体时,电信号会因人体“阻抗”值的不同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网友:
健康的身体,在于体内脂肪的平衡,脂肪过量积聚对身体产生危害,导致各种疾病。人体脂肪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体内有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例如提供能量,保护内脏,维持体温,协助水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参与人体代谢活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