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不用的专用时钟输入引脚怎么处理?

楼主(2023-01-05):
FPGA不用的专用时钟输入引脚怎么处理?

网友:
    FPGA的时钟输入引脚,不用做时钟输入也不用于其他功能的时候,可以将其接地(GND)。

网友:
    专用时钟(全局时钟)引脚是可以复用作为i/o引脚使用,如果不是引脚不够情况下,建议不要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