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禁止 SmallRTOS51 进行中断嵌套管理?会怎样?

楼主(2023-01-05):
如果禁止 SmallRTOS51 进行中断嵌套管理(#define EN_OS_INT_ENTER 0),是否还需要设置中断优先级寄存器 IP,使得所有中断的优先级都相同(全高或全低) 0 u" v7 Z( ~, X$ k

网友:
受 SmallRTOS51 管理的设置为最低优先级,不受 SmallRTOS51 管理的设置其它优先级较好.

网友:
与任务相关的数据结构 任务调度 Small RTOS51 中的中断处理 时钟节拍 临界区 执行临界区的代码需要先关闭中断,处理完成后再开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