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干网中的光信号波长与用户端使用的光信号波长不同,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3-01-05):
    主干网中的光信号波长与用户端使用的光信号波长不同,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光信号的波长是多少,只在光信号的发送和接收端之间的光线路上有意义。

网友:
    信号到了设备上之后,光信号会被光电检测器件转换成电信号处理,处理完成后,当再次需要变成光信号到光纤中传输时,电信号就要经过激光器调制成光信号,至于调成多少波长,由激光器的配置来决定。

网友:
    可以说光主要用作信号传输(在路上),到了传输设备要落地然后转成电,然后做完处理再转成光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