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超级电容应用在哪些领域?

楼主(2023-01-05):
请问超级电容应用在哪些领域?

网友:
短时间内替代后备电池。

网友:
也叫:双电层电容(Electrical Double-Layer Capacitor),是一种新型储能装置。

网友:
介于电池和电容之间,其极大的容量完全可以作为电池使用。

网友:
充放电过程完全没有涉及到物质的变化,所以其具有充电时间短、使用寿命长、温度特性好、节约能源和绿色环保等特点。
双电层电容其双电层的间距极小,致使耐压能力很弱,一般不会超过20V,所以其通常用作低电压直流或者是低频场合下的储能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