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拟的调制中,调制信号的频率能不能很高?

楼主(2023-01-05):
问个问题,在模拟的调制中(调频,调相,调幅),调制信号的频率能不能很高,比如载波400mhz,调制信号频率200mhz??

网友:
根据奈奎斯特定理,载波信号至少是调制信号的2倍,否则就不能解调出正确信号

网友:
根据奈奎斯特定理,是数字信号中的采样定理吧
需要调制的信号一般都是比较低的,比如语音信号频率,调制到更高频率的载波上易于发射。高频易于发射是因为发射需要天线,而低频的天线会很庞大,高频的天线可以做到很小。个人的看法。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模拟也是如此,去看看莱奎斯特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