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的器件粉色外框如何去除

楼主(2023-01-05):
PCB中一个元件的粉色框框(好像是3d封装区域)怎么去掉

网友:
    以AD21为例,英文输入法状态下:按“L”,在Mechanical Layers 选择对应的层即可

网友:
    按L,把相应的层的显示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
    或是你看一下封装,在封装里删除了这一层的图形也行

网友:
    在封装库找到这个器件,把这个器件的3D封装删除,然后update到PCB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