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可以综合实现为RAM/ROM/CAM的三种资源及其注意事项?

楼主(2023-01-05):
FPGA中可以综合实现为RAM/ROM/CAM的三种资源及其注意事项?

网友:
三种资源:BLOCK RAM,触发器(FF),查找表(LUT)。

网友:
在生成RAM等存储单元时,应该首选BLOCK RAM 资源;其原因有二:
第一:使用BLOCK RAM等资源,可以节约更多的FF和4-LUT等底层可编程单元。使用BLOCK RAM可以说是不用白不用,是最大程度发挥器件效能,节约成本的一种体现;
第二:BLOCK RAM是一种可以配置的硬件结构,其可靠性和速度与用LUT和REGISTER构建的存储器更有优势。

网友:
弄清FPGA的硬件结构,合理使用BLOCK RAM资源;
分析BLOCK RAM容量,高效使用BLOCK RAM资源;
分布式RAM资源(DISTRIBUTE 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