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敷铜,有哪些要注意的点?

楼主(2023-01-05):
PCB敷铜,有哪些要注意的点?

网友:
所谓覆铜,就是将 PCB 上闲置的空间作为基准面,然后用固体铜填充,这些铜区又称为灌铜。敷铜的意义在于,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与地线相连,还可以减小环路面积。

网友:
如果 PCB 的地较多,有 SGND、AGND、GND,等等,就要根据 PCB 板面位置的不同,分别以最主要的“地”作为基准参考来独立覆铜,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来敷铜自不多言,同时在覆铜之前,首先加粗相应的电源连线:5.0V、3.3V等等,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多个不同形状的多变形结构。

网友:
晶振:电路中的晶振为一高频发射源,做法是在环绕晶振敷铜,然后将晶振的外壳另行接地。
孤岛(死区)问题,如果觉得很大,那就定义个地过孔添加进去也费不了多大的事。在开始布线时,应对地线一视同仁,走线的时候就应该把地线走好,不能依靠于铜后通过添加过孔来消除为连接的地引脚,这样的效果很不好。
在板子上最好不要有尖的角出现(《=180 度),因为从电磁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构成的一个发射天线!对于其他总会有一影响的只不过是大还是小而已,我建议使用圆弧的边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