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_CPU_S.s 文件中有如下一段代码,其中有两句代码的作用不是很明白,请解说一下.

楼主(2023-01-05):
在 OS_CPU_S.s 文件中有如下一段代码,其中有两句代码的作用不是很明白,请解说一下. OSIntCtxSw_1
LDR R4, [R6] ;获取新任务堆栈指针
;;;;;;;;;;;;;;;;;;;;;;;;;;;;;;;;;;;;;;;;;;;;;;;;;;;;;;;;;;;
;这两行代码有何作用呢
ADD SP, R4, #68 ;17 寄存器 CPSR,OsEnterSum,R0-R12,LR,SP
LDR LR, [SP, #-8]
;;;;;;;;;;;;;;;;;;;;;;;;;;;;;;;;;;;;;;;;;;;;;;;;;;;;;;;;;;;
MSR CPSR_c, #(NoInt | SVC32Mode) ;进入管理模式
MOV SP, R4 ;设置堆栈指针
LDMFD SP!,{R4, R5} ;CPSR,OsEnterSum
;恢复新任务的 OsEnterSum
LDR R3, =OsEnterSum
STR R4, [R3]
MSR SPSR_cxsf, R5 ;恢复 CPSR
LDMFD SP!, {R0-R12, LR, PC }^ ;运行新任务

网友:
这两条指令是在系统模式下恢复用户模式下的 LR;
可以看一看《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6.4.9 节,就明白了。

网友:
移植UCOS最主要的就是Os_cpu_a.s和Os_cpu_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