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含直流分量是否会产生磁滞呢?

楼主(2023-01-05):
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含直流分量是否会产生磁滞呢?

网友:
这是必然的啊一定会产生磁滞的

网友: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子电力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 控制 IC 和MOSFET构成。

网友:
所有的能量都不会凭空消失,损耗的能量最终都会以热的形式传递出去,这样,电路中就需要增加更大的散热片。结果电源的体积就会变大,并且整机的效率也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