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dence16.6 PCB Editor打不开怎么解决呀?感谢

楼主(2023-01-05):
别的版块 比如CIS都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PCBEditor打不开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么  不想重新安装了

网友:
破解有问题吧 说你license有问题。

网友:
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win7,64位,安装时,一般是有同样问题!

网友:
重新破解一下吧,最好是用管理员权限

网友:
    没有License, 正版的话说明没指导license所在的服务器,盗版的话你是没有破解成功。

网友:
    license有问题,是不是破解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