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源电压测试问题

楼主(2023-01-05):
    一个系统是由2块板卡组成,通过连接器相连。利用一个220V-12V的电源供电。其中1块板卡上有电流源和电压源电路。测试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无法理解。电流源有灌电流(Source)和拉电流(Sink)。利用万用表测量TP1、TP2、TP3电压(正端在测试点,负端在板子上的GND),发现TP1、TP2点电压不正常,不是预想值,TP3点电压正常。将外部任一测量设备(比如示波器)的GND与板卡上的GND连接,此时用万用表测量的各点电压都是正常的了。
    Source和Sink的表现不同。不接外部设备地,Source路的电压(TP1)变小挺多,只有30mV多点,正常是200mV左右;Sink(TP2)的变大到700mV左右,正常是300mV多。
哪位朋友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帮忙解释解释。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电压和电流监测功能(选件)GS200除了高精度电压和电流源功能外,还可以装备简单电压和电流监测功能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