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控制电路问题?

楼主(2023-01-05):
一台蓝牙控制的定时设备,用3个1.5伏5号电池,每次更换新电池的时候就正常,但一两天后就不动了,可电池并没有损耗太多,时间同步,工作时间频率设置都是同过手机软件蓝牙同步设置的,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RTC跑乱了,软件问题比较大,换电池后就想当于断电重启了,

网友:
损耗严重~

网友:
具体设计上的额定输入电压多少呢?还有怎么测的用过的电池损耗知道不多的呢?

网友:
一两天后不动了,首先要知道是谁不动了,是蓝牙没控制到定时设置,还是蓝牙自已死掉了。